[求助] DC中关于read_lib和write_lib的问题

楼主(2017-11-06):
我现在的工艺库中只有.lib的文件,我想在DC下,把.lib文件转换为.db的文件。但是我在DC下read_lib的时候,产生了如下的提示:The read_lib command failed to run. Check the installation of Library Compiler. (LCSH-3)。请问各位大神,我这需要怎么弄?

网友:
你用lc_shell 这个工具 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2-09-16):
@icc刘处长,感谢大佬,我用dc_shell怎么都读不到所用IP的lib,返回值总是0,换用lc_shell后就可以进来了,真是神奇啊,请问这是为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