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采样开关沟道电荷注入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请教论坛各位大大,在设计SAR ADC时,采样开关的沟道电荷注入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dummy管或者下极板采样的方法貌似都不能用。有相关的论文分享一下吗?

网友:
为什么都不能用?什么原因?

网友:
差分结构对沟道电荷注入不敏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Dummy管会引来额外的寄生电容,还是会影响DAC的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差分情况下,如果两个输入端的电压相差比较大,那么注入的电荷影响还是挺大的。采样开关沟道存储的电荷与采样电压有关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bootstrap开关的Vgs恒定,不同电压时沟道内的电荷也是固定的。你要做几比特的A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位的,我的确用的bootstrap开关。但是两个输入端的在采样结束后减少的量不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采样管子面积与采样电容相比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样电容是所以DAC的电容啊,很大的啊

网友:
关的时候,确实是input dependent。但是10bit来说,一般做到几百M没有问题。

网友:
关于SAR ADC采样开关沟道电荷注入的问题

网友(2021-08-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减少量不一致的原因找到了吗,会不会和时钟馈通有关

网友:
这个貌似只能靠优化管子尺寸了,没别的好办法。

网友:
差分结构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吧

网友C:
想问下楼主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差分正负端差为峰峰值时最明显

网友(2022-12-03):
其实这种是时钟馈通影响更大吧,理论上来说vgs是恒定的,所以注入到电容上的电荷能通过差分抵消,但是与输入相关的时钟馈通会造成误差。然后可以采用一些抵消时钟馈通的结构或者下极板采样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差分正负端差为峰峰值时最明显 ...

想问一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09-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跟开关管的RC寄生参数分压相关,通常下极板采样,这个值偏差有几mV到十几mV,但是其他逻辑都正确的情况下,对于差分结构的前仿,似乎这个偏差对输出影响不大;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用开关电容的理论来分析,感觉这个偏差还跟开关的频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