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tern要写多少个

楼主(2017-11-07):
请问在做pattern仿真的时候写个20个看看就差不多了,那时候覆盖率不高;但是如果我跑覆盖率,那会有多少pattern呢,会不会上万条pattern,而且最终给ATE的pattern是不是也要10000条以上?希望大神给与解答

网友:
覆盖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追求高覆盖率也可能带来pattern过多的问题。patterns多有可能是design大,也可能是scan design做得不好,这个要根据你design的情况判断了。patterns多带来的问题主要是机台测试时间增加,另外pattern太多不能一次load到机台,都意味着测试成本增加。就你的问题回答,如果一定要达到某一覆盖率而产生10000+pattern,确实是要给ATE全部这些pattern的。另外可以在ATPG时筛选detect较多故障的pattern,不符合要求的跳过,ATPG工具也有支持pattern count敏感的特性或者选项,这些有助于实现覆盖率相近,pattern的数量减少较多。

网友:
pattern可以并行仿真,拆开仿。

网友:
看你覆盖率的要求 上万条也还好吧

网友:
pattern数量X链长,才是真正需要进行评估的数据,你加了压缩解压之后,短链长度只有几百,几万条pattern也是常有的事

楼主(2017-12-14):
回复 网友A:

我是压缩后500个cell一条链,也就是一万条pattern不算多?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来衡量pattern多不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上万条听着就可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所谓的ATPG最后write patterns 加个-para选项吗?它的意思不就是:不shift,直接force到每一个寄存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邂逅真大神,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如何把能检测faults比较多的pattern筛选出来、写出来,能不能具体告诉我如何去做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只用过TMAX里的,tk里没用到过没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