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61的ADL如何接着上一次仿真继续跑

楼主(2017-11-07):
最近跑后仿,软件老师莫名奇妙崩掉,最长也就拍了个3us,想问如果软件崩了以后如何接着上一次断掉的地方接着跑呢?

楼主:
我来自问自答一下

在网上找到了一种方法:
“一开始先用tran仿真,之后会生成一个spectre.fc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存放仿真截止时各点的value的..
然后第二次仿的时候,在transient options里
的initial condition parameter里设置skipic "yes" ,ic"all ,readic 填上那个spectre.fc的名字(可在options中自定义名字)
然后把transient options里第一行的Start Time 改成第二次仿真时的起始时间...就可以了。”

但是我按照这个方法第二次跑的时候,用result browser打开看信号波形还是只能看到从第二次起始时间之后 的波形,看不到第一次仿真的波形,又大神能解释为什么嘛。我用的IC61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