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bit sigma-delta ADC 做fft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最近在做一个4bit单环sigma-delta ADC,cadence里的仿真结果做fft分析的步骤是怎样的呢?我现在的方法是将quantizer输出的温度码加起来再采样然后将采样结果导出到matlab上做fft。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可以,注意好相关采样别频谱泄露就可以

网友:
别忘加window

网友(2019-09-25):
我想请教一下给多bit sd ADC做fft分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