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acula问题求助

楼主(2017-11-07):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要用dracula做验证,但是做lvs的时候碰到下面的问题,在运行jxrun.com后会报一个错误如下:

***/dracula/bin/64bit/LVSCHM: symbol lookup error: ***/dracula/bin/64bit/LVSCHM: undefined symbol: dbm_open

其中***是dracula的路径,我省略了。

在网上找遍了,没找到解决方法,请求支援。

网友:
FROM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elp-for-dracula-lvs

                                Offline                                                                        Andrew Beckett                                                                                over 4 years ago
I believe this function comes from the "gdbm" shared library - running "ldd" on the LVSCHM executable suggests to me that it's from there:
         linux-gate.so.1 =>  (0xf7782000)
        libgfortran.so.3 => /usr/lib/libgfortran.so.3 (0xf76ab000)
        libm.so.6 => /lib/libm.so.6 (0x00522000)
        libnsl.so.1 => /lib/libnsl.so.1 (0x0067a000)
        libdl.so.2 => /lib/libdl.so.2 (0x0051b000)
        libgdbm.so.2 => /usr/lib/libgdbm.so.2 (0xf76a3000)
        libtermcap.so.2 => /lib/libtermcap.so.2 (0xf769f000)
        libelf.so.1 => /usr/lib/libelf.so.1 (0xf7687000)
        libgcc_s.so.1 => /lib/libgcc_s.so.1 (0x0056b000)
        libc.so.6 => /lib/libc.so.6 (0x00389000)
        /lib/ld-linux.so.2 (0x00367000)
My guess is that your OS has an outdated or incorrect version of libgdbm.so.2 (I've seen one report saying that this doesn't work on SuSE, but I've got nothing to back that up). I see from your hostname that you are probably using Ubuntu, which is an un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 - so maybe that's the root cause?
Regards,
Andrew.

libgdbm.so.2 error  ?

楼主(2018-01-22):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网友(2021-03-06):
请问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