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lvs时器件类型对应不上

楼主(2017-11-07):
运行lvs时器件类型对应不上,比如报错如下,这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layout                   source
MN(nliso_5t)           *****

*****                   nliso_5t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其它的连线或PORT的错误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的,只剩这个错误没有报其他的错

网友:
你说这个器件类型 不一样 看显示是一样的,如果器件类型不一致,你可以等价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要通过修改CDF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