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 时arcs出错,求助

楼主(2017-11-07):
Error:   Simulation capload0__delay__in__hl__out__hl__ACQ_1.sif for cell PULSE failed. (SMSC-105)
Error:   Search.interpolate.opt_load_out violated error condition (SIM-36) (PULSE::capload0__delay__in__hl__out__hl__ACQ_1)
Error:   Task 4 (capload0__delay__in__hl__out__hl__ACQ_1 of PULSE) failed
Error:   Simulation capload0__delay__in__hl__out__lh__ACQ_1.sif for cell PULSE failed. (SMSC-105)
Error:   Search.interpolate.opt_load_out violated error condition (SIM-36) (PULSE::capload0__delay__in__hl__out__lh__ACQ_1)
Error:   Task 5 (capload0__delay__in__hl__out__lh__ACQ_1 of PULSE) failed
一般发生这种错误为什么

网友:
应该是cap和tr超出正常功能了,index与实际设计指标不符。要么修改电路,要么修改index t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初学者,不太懂
请问index_table怎么修改,它不是生成的lib文件里的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