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增加双孔会让timing变差

楼主(2017-11-07):
为什么增加双孔会让timing变差?从原理上讲,应该是什么?

网友:
增加双孔不会让timing变差

网友:
先问是不是,再问对不对

网友:
个人觉得增加双孔理论上是为了timing变好,但是在你的设计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屏蔽线时钟等可能会增加绕线了,出现加双孔让timing变差的判断。。。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可能表述有误,其实我是想请教:如果影响到了timing,那么是引入了什么新因素,影响到了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前辈,如果影响到了timing,可能是新引入的什么因素导致的呢?我想,增加双孔,绕线资源变得更紧张,因为要预留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的是为了DFM吧,不是为了timing,个人理解

网友:
双孔会改变连线的RC,当然时序会有点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前辈,可以具体解释下吗?RC为什么变化?做了实验,没分析出什么

网友:
可能是。。双孔会占据更多的布线资源,布线紧张的情况下,增加了绕线,改变了RC吧。。

网友:
增加double VIA,除了DFM需求
Setup time 因為阻值變小   會變好
Hold time 卻有可能  因為data path上阻值變低
跳出新的violation. 不過violate 值  通常不會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有个疑问:
按照您说的会影响timing,在应该怎么设置slcak大于多少的才去做redu via?需要迭代试一试吗?还是一般有个经验值?一般在做case时,flow上应该怎么做?

网友:
回复 网友F:

   之前看文档看到过,刚刚找了下没找到,大致意思是:
对于短线,双孔会增加电容(RC变大);
对于长线,双孔会减少电阻(RC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