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是用什麼版本控制系統?

楼主(2017-11-07):
目前是用 CVS 做版本控制, 但是常常 VIP 在新的 project 發現了問題, 而修了 bug 或增加 function, 就會對以前舊 projects 已 run pass 的 testcase 造成影響, 而需要重新 debug 舊 projects.
大家是用什麼方式解決這些問題? 用什麼版本控制系統?

网友:
回复 楼主:

(SVN 感觉够用,但大家要对branch, tag有相应的概念,按需使用 )
可以建通用的VIP / IP 版本库,独立于项目,比如SVN可以用svn_external引用通用的库;
多打tag啊,旧的项目引用旧的版本(tag), 新的项目使用新的(tag/version),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
不理解CVS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 你是想回归时能自动报告当前所用VIP的版本信息,这样一旦test fail了可以确认是否是用了不合适版本的VIP?还是想旧项目锁定旧版本的VIP?CVS 加点脚本都能支持这需求吧。当然CVS太古老了,git/hg + svn/perforce/clearcase更方便,性能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