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emory compiler生成的双口SRAM的形状面积和深度的问题

楼主(2017-11-07):
最近在使用memory compiler 生成双口SRAM, 有几个点比较疑惑,大家如果有用过memory compiler 能不能解答我一下,谢谢了1.MEMORY COMPILER  生成的SRAM深度有限制是512-8192  但是平时我们用RAM 没有这个限制  这个是SRAM 必须内部要求的还是出于什么  必须是生成的深度在512-8192 ?   我的设计要求240 就可以了 但是生成不了
2.生成的SRAM的形状和面积 由什么影响  ?位宽和深度肯定有影响的 之前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一个帖子说MUX 也是影响面积的,MUX是什么 ?最大译码器 还是什么?这个和形状有什么关系?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MUX 是多路选择器,比如你要8个column公用一个SA,那么就是用8选一的MUX。 在WLD端也会有类似的MUX给decoder来用,用于告诉decoder去选择哪个r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您知道能否告知;万分感谢!那个MUX怎么影响宽长比的;今天我拿MC生成了好几个SRAM,同样大小,MUX=4,和MUX=2,MUX=4是正方形,MUX=2是矩形

网友(2020-12-10):
memory的最小深度只是由compiler规定的,你用到的compiler只支持512-8192。形状由number of bit, number of word,mux,center decoder,bk 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