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simulation 问题

楼主(2017-11-07):
os用centos 7.4, vcs: 2017-03-SP2

top.v:

module top;
  reg clk;
  initial begin
    clk = 0;
    repeat (100) begin
      #10;
      clk = ~clk;
      end
    end
endmodule
compile 命令:vcs top.v -full64
sim命令:simv -l simv.log

运行结果:
Command line: simv -l simv.log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2aaab216ae0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20edcc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b20ee07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2aaaab6be76b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639d2928478c79b3f673f99203bcf8be64600612100082236bffb2007f1e0ef9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4  0x00002aaaab6bfe06 in SNPSle_10ee25eff68cd8461c9146fa1d0b35e87067f3c8015b313efba706aab251478fa49e66610e453774633a6c152e7ef778f2202cda681f3d4e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5  0x00002aaaab6b9245 in SNPSle_d35ca1ff70d465c2b9b1a72eee90a506fdd009d3de3db1de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errorinf.so
#6  0x00002aaaadcb7958 in SNPSle_64133461705005bb725549e2e6fa1b3f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b1af8e in SNPSle_82244d58c54c18c70d63edc9becab634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ba09770 in mem_free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0 0x00002aaaab9ead24 in snpsCheckFreeFunc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11 0x00002aaaad95e8e7 in SNPSle_77e776236473f4bc83d28b2811172395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95a3df in SNPSle_4e2b4bf1677349c165275718f4085a72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72ea31 in SNPSle_e08561af70b15158c1effee38014f2e6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72eb3e in SNPSle_6a600e65c1e59889d2167a3056e08869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72eb94 in SNPSle_79019f86c02f3a7a4fc861b56b22e07a449f142e33a64a009cd88060dca82713b97bc310751f5b0c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b188de2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7 0x00002aaab21a434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0  0x00002aaab216b1a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2aaab216b04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2aaaad7096ae in SNPSle_95ae9cc2e78cc668673c60b8d88c4908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3  0x00002aaaad709839 in SNPSle_92de4d0d4cf0d6931bc37e8d42a01d93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4  0x00002aaaad707e8a in SNPSle_b76ef993ee82b3d58a5cadddbec8b67c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5  0x00002aaaad708136 in SNPSle_f28f24b8c84ac8f6e02e0b03bcd33aa8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6  0x00002aaaad6f292e in SNPSle_b02289328df49303de0a4a986839ba71c0ee578302ca9ac8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7  0x00002aaaad6f34c2 in SNPSle_1bc1de7a7892c3dc9ed9fc9f718684af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8  0x00002aaaad6f4f30 in SNPSle_e376be325e61b493d6bd988d8077bacc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9  0x00002aaaad6f5afc in SNPSle_a10369bdf7c5916ddd6866ce7e2e861c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0 0x00002aaaad6f84be in SNPSle_00b1acee80c770570cd75f9efbe24cca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1 0x00002aaaad6f8d5c in SNPSle_ba11b1edbd04051f5bb81b1861cdf84a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2 0x00002aaaad6e5fa2 in SNPSle_2e65c0794628fc5af60953149776c29b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3 0x00002aaaad6e2d14 in SNPSle_541f757be362289a7c9e5618c0ff28327846f8d3cc02839f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4 0x00002aaaad6dd2cc in SNPSle_c0de1345d5ab80930e06dd2b68f214c3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5 0x00002aaaad6dd48d in SNPSle_25cd5712eacded5feaee03dc3430943e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6 0x00002aaaadcd4663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83ad3550288b1f82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7 0x00002aaaadce10d3 in SNPSle_490598bfebcc8e81 () from /eda/synopsys/vcs-mx/M-2017.03-SP2-1/linux64/lib/libvcsnew.so
#18 0x0000000000405c27 in main ()
No context available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Please share vcs-mx_vM-2017.03-SP2-1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license问题还是gcc问题?可以讲解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已经解决了,是license generate以后,没把snpslmd的路径加上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把路径加上去啊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 can find snpslmd in the $scl_install_directory/bin of scl.

   copy full_path/snpslmd after DAEMON snpslmd.

楼主:
回复 网友B:

e.g.
    DAEMON snpslmd /usr/eda/syn/scl/scl_v10.9.3/amd64/bin/snpslmd

网友:
thanks for the answer

网友(2017-12-10):
涨知识了

网友(2018-05-16):
Hi, 我的環境也跟樓主所說相同, 唯一不同的是scl版本號, 我使用的是11.9. 我也確認在license file內設置了snpslmd的路徑, 但是問題仍然存在. 可否協助? 謝謝

网友:
我加了,仍然存在该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8-07-12):
我也加了,但是仍然存在该问题,求指教

网友(2018-08-18):
能否分享一下2017的安装文件呀,谢谢

网友(2019-05-23):
应该是license问题,以及加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