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dalao,如何仿type-3型补偿误差放大器的AC

楼主(2017-11-07):
请教下dalao,如何仿type-3型补偿误差放大器的AC啊,想看补偿网络的相位补偿了多少(在研究buck补偿网络很迷茫)

楼主:
就是信号源如何设置,也就是VO和号源如何给啊,是在cadence里仿的,大神帮个忙啊

网友:
加一个很大的电阻Rfb(1T),在Vout和V-之间。
然后在Vo放DC(buck output expected voltage) + AC (=1),查看dB20(Vf(Vout))就可以。

你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情况下,查看的是Vout工作在DC=VR的Transfer Function。Vout真实的工作范围,是后面Ramp的范围决定的(假设V-Mode Buck)。如果你要检查Vout在某个DC状态下的TF,你可以在Rfb串联一个VDC,来调整Vout的DC。

网友:
之前那个TB,Rfb不好选择。
还是用附件中的这个简单。
LC设的大一些(=1),断掉DC。
调整K,使得Vout到达希望的DC OP(比如RAMP P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