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 .cdsinit中修改输出波形的默认形状,大小,粗细?

楼主(2017-11-08):
小弟每次仿真输出波形是虚线,而且很细, 每次手动将其加粗改成实线,很麻烦,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修改cadence 配置文件.cdsinit或者.cdsenv 使其每次输出波形为加粗实线?ic51 和ic61两种设置有没有什么不同?有没有cdsinit和cdsenv设置的相关文档手册或者心得总结分享一下,以飨大家?谢谢!

楼主:
帖子不要沉了,顶一下,让大神们看到。

网友A:
一般我都是保存好display.drf文件,每次重启后load一下该文件路径。当然我这是人为的,应该在.cdsinit文件下自动load 该display.drf文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 已经解决了, 我还在网上找到了别人写的一些小tips,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enjoy。
以下是引用: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作者君突然发现自己对写代码的兴趣远远大于调电路,于是乎就天天不干正事地捣鼓Cadence和各种Script,在这里整理了一下,以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也有各种有意思的东东,也欢迎分享。

在启动Cadence的目录下,有两个隐藏文件:.cdsinit 和 .cdsenv。其中 .cdsenv 是自己的环境变量,而 .cdsinit 是启动的初始读入文件。利用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使得Cadence变得更加人性化和更适合自己。

在 .cdsinit 里可以写入:

  • 启动时自动打开 Library manager:

ddsOpenLibManager()

  • 设定初始的CIW窗口大小:

hiResizeWindow(window(1) list(400:150 1200:600))其中 400:150 和 1200:600 是左下和右上的坐标。

  • 设置script和verilogA的编辑器:

editor = "TEXT_EDITOR_NAME"TEXT_EDITOR_NAME 是linux下文本编辑器的名字,比如:vim,gedit,emacs,atom等。

虽然我觉得vim就挺好用……最近突然发现atom也不错。

  • 设置ADE的仿真目录位置: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your directory")

默认的目录是在“用户名”下的simulation文件夹。

  • 设置undo的次数为10:

hiSetUndoLimit(10)

ps:好像virtuoso 6.xx的默认undo就是255次,所以这个在6.xx的版本没啥用。

  • 改变仿真显示窗口的默认属性,这个首先要看一下用什么plot,如果是wavescan,那就是:

envSetVal("wavescan.graph" "lineStyle" 'string "solid")

这个是改变线的属性,solid可以改成dot,dash等等。

这个仿真结果显示的属性可以改的很多,最好还是可以去查一下手册,这里只写几个我比较喜欢的:

envSetVal("wavescan.graph" "majGridOn" 'string "false")     ## 关闭主要gridenvSetVal("wavescan.graph" "minGridOn" 'string "false")     ## 关闭次要gridenvSetVal("wavescan.graph" "background" 'string "white")    ## 背景白色envSetVal("wavescan.graph"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 线条加粗

如果是viva,那就用这样的格式来设定:

envSetVal(“viva.rectGraph” “background” 'string “white”)

写到最后我才发现其实好像这些并没有什么卵用,只不过我比较懒,不想每次跑个仿真都要一步一步地去设置,于是就写了这些下来,希望大家能够在Cadence中enjoy~~

网友(点评):
非常棒的总结!深入浅出!

网友(点评):
这不是知乎那位的设置吗,可以的

网友(2018-10-01):
精华帖。点赞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设置Marker的字体和颜色的方法有吗?求分享

网友B(2018-10-31):
回复 网友C:

这个在disaplay文件中,里面写的很详细,自己很容易修改。

网友D(2019-04-1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在disaplay文件中,里面写的很详细,自己很容易修改。 ...

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告知在哪里找到display文件吗?   唔新手,还不太明白如何翻手册,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告知这些命令大概在手册中什么地方吗?我翻了一下手册没翻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是保存好display.drf文件,每次重启后load一下该文件路径。当然我这是人为的,应该在.cdsinit文件 ...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是工作站,无法修改.cdsenv文件,这种修改display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9-07-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有跟你学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呀,感觉方便了很多,请问还有更多的细节设置指令吗?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是工作站,无法修改.cdsenv文件,这种修改display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

可以复制一份display文件放置到你启动cadence的目录下,cadence会目录下文件替换掉环境变量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猪,太感谢你了哇!
你写的对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我正想要改 undolimit 还有窗口大小 仿真曲线加粗呢!

加个好友 有空了教教我怎么捣鼓哪些脚本 谢谢喔!

网友F(2019-11-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用的波形浏览器是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手册查到用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修改波形粗细,CIW验证指令执行成功,但是波形并没有变化,什么情况呢?
同样的操作, envSetVal(“viva.rectGraph” “background” 'string“white”) 能把背景颜色改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您一下:
在virtuoso 界面下,我们双击一个view,默认会以可编辑模式打开,
我想将这种默认设置改为默认以只读模式打开,应该怎么做?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5-05):
关于cdsenv和cdsinit文件设置软件默认,最近看到icskillsharing,这个公众号好像有一篇分享很不错,可以看一下,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6&lang=zh_CN#rd

网友(点评):
已经被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请问可以告知在哪里找到display文件吗?   唔新手,还不太明白如何翻手册,多谢指教! ...

在启动cadence的目录下就有display文件,如果找不大就显示隐藏文件,然后根据启动cadence加载的目录文件说明就可以找到display的路径了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您一下:
在virtuoso 界面下,我们双击一个view,默认会以可编辑模式打开,
我想将这种默认设置改 ...

找到这个view的schematic的位置,查看隐藏文件,将一个后缀.cdslck的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H(2020-12-18):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用的波形浏览器是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手册查到用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 ...

请问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Thanks all for your answers

网友F(2021-01-27):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没有解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解决,放弃了

我解决了,直接在display文件中改y0到y9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candengce中隐藏文件在哪,我在icfb那个路径,输入ls -a,显示隐藏文件,但并没有找到 .cdsint文件和另外那个隐藏文件

网友(2021-05-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rk

网友(2021-07-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两个文件夹在什么位置,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candengce中隐藏文件在哪,我在icfb那个路径,输入ls -a,显示隐藏文件,但并没有找到 .cdsint文件 ...

大神找到了吗,我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我们是工作站,无法修改.cdsenv文件,这种修改display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

应该是修改.csdinit这个文件,不是.cdsen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在candengce中隐藏文件在哪,我在icfb那个路径,输入ls -a,显示隐藏文件,但并没有找到 .cdsint文件 ...

没有就自己建一个新的

网友(2021-10-19):
http://bbs.eetop.cn/thread-896103-1-1.html  看看这里 4#的回复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用的波形浏览器是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手册查到用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 ...

lineThickness  大小写问题?

网友(2022-02-19):
感谢楼主和各位大神,点赞!

网友(2022-06-04):
收藏备用,新手小白 on the way。

网友(2022-08-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点赞

网友J(2022-09-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打扰您一下,请问出现这种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3-03-2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下,你们都成功了吗?在IC616中,我试过以下的代码放进cdsinit了,均不行
envSetVal("wavescan.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medium")
envSetVal("wavescan.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envSetVal("wavescan.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bold")
如果用envSetVal("wavescan.graph" "lineStyle" 'string "solid"),会警告wavescan.graph未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打扰您一下,请问出现这种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您搞定了吗?我的也这样,而且没有效果

网友K:
修改都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公用服务器的原因,没有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实用,谢谢

网友(2023-07-31):
修改环境文件需要root权限。

网友L(2023-09-07):
引用 网友K:
修改都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公用服务器的原因,没有权限?

分享个方法~刚刚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终于解决了我的问题,现在把步骤写出来

display.drf文件其实可以直接改!
原为:
( display y0 blank solid red red outline)
改为:
( display y0 blank thickLine2 red red outline)
就可以了!!!
(thickLine是最粗的,thickLine2是比较粗的,solid是细的),我改成了,比较粗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分享个方法~刚刚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终于解决了我的问题,现在把步骤写出来

display.drf文件其实可以直 ...

嗯嗯,感谢分享!我后来也成功了,可以参考这个日志的最后部分。https://blog.eetop.cn/blog-1418595-695123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嗯嗯,感谢分享!我后来也成功了,可以参考这个日志的最后部分。https://blog.eetop.cn/blog-1418595-695 ...

哈哈哈哈我这些个方法挨个试了个遍,都没用,分享的日志内有对于加载文件顺序的理解,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这些

网友(2023-10-27):
*WARNING* envSetVal: value for integer variable 'matlabExprReevalSearchUpdateLevel'
        is below minimum range value 1.

网友M:
更改线条部分一直不成功,单独这两句可以成功修改CIW的设置,查询变量也已经设置成功了,但绘图还是dot+fine。

  1.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2.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ickness" 'string "thick")

不行后来发现再加这一句就可以了,很莫名其妙:

  1. 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 )

原链接

网友(点评):
搞半天没解决问题,看到你的就成功了。感谢!!!

网友(点评):
太棒了,我也解决了,感谢。

网友(点评):
搞了一下午,你这几句话彻底解决。太感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有用哇,,,,,开心了一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M:
更改线条部分一直不成功,单独这两句可以成功修改CIW的设置,查询变量也已经设置成功了,但绘图还是dot+fin ...

nice 我也通过这个方式成功了

网友:
我在这个帖子里列出了一些常用的设置
[url=Virtuoso中通过cdsini文件修改初始设置 https://bbs.eetop.cn/thread-959872-1-1.html

网友(2024-02-15):
引用 网友M:
更改线条部分一直不成功,单独这两句可以成功修改CIW的设置,查询变量也已经设置成功了,但绘图还是dot+fin ...

同改不了线条,设置后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N(2024-09-09):
nice!在这里我也总结一下我遇到的问题:
1、如果遇到CIW中报错或警告(未注册等等),这可能是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没有.cdsenv文件,导致环境变量没有定义,可以从安装目录下复制一个过来。
2、由于更新,IC618的命令可能有所不同,下面是亲测命令:
envSetVal("viva.graphFrame" "background" 'string "white" )
envSetVal("viva.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 这个命令可能要配合:envSetVal("asimenv.plotting" "useDisplayDrf" 'boolean "nil" ) 使用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用的波形浏览器是visualization & analysis XL,
手册查到用 envSetVal(“viva.trace” “lineth ...

请问您说的手册是virtuoso自带的手册吗,请问在哪里能查到呢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M:
更改线条部分一直不成功,单独这两句可以成功修改CIW的设置,查询变量也已经设置成功了,但绘图还是dot+fin ...

搞了一下午,你这句彻底解决我的问题!太感谢了!!!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N:
nice!在这里我也总结一下我遇到的问题:
1、如果遇到CIW中报错或警告(未注册等等),这可能是启动virtuos ...

问题解决,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请教您一下:
在virtuoso 界面下,我们双击一个view,默认会以可编辑模式打开,
我想将这种默认设置改 ...

.cdsenv中加入图中的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