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xilinx MIS IP core仿真DDR3时DDR3内存初值的问题

楼主(2017-11-08):
最近仿真DDR3 RDIMM内存读写,发现在init_done起来以后先去读取DDR3内存,里面的初值不是0。查看ddr3_model.sv里面的代码,里面写了一段:

`ifdef mem_init
    in = $fopen("mem_init.txt","r");
    while( !$feof(in))  begin
          memory_write(bank, row, col, data);
          ......
     end
`endif

大义应该是需要读取一个txt文件,按照格式把txt文件内存一次写回到memory中作为初始化初值。

但是我觉得这个mem_init.txt文件会比较大,因为我仿真的DDR3 RDIMM内存大小是8GB。

请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更方便的为memory仿真赋初值吗?(全零即可)

网友:
MIG core 在 init   calibra的时候,会反复读写bank0  row 0 ,这样你读的row 0 col 0 的值就和初始化的不一样了。
可以在例化 ddr controller的时候进行设置用哪个bank 哪个row 进行初始化 calibr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
再追问一下:
请问这个控制是手动修改这几个参数吗:

  1. parameter CALIB_ROW_ADD = 'H000;
  2. parameter CALIB_COL_ADD = 'H000;
  3. parameter CALIB_BA_ADD = 'H0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