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功率放大器匹配问题

楼主(2017-11-08):
功放进行输入输出网络匹配的时候,如果需要串联一个小电容或者并联一个小电感可以匹配到50欧姆,那么这种方法虽然达到的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不是也不能采用。因为,小电容和电感会使有用信号损耗太多。但是用ADS进行仿真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对输出功率有太大影响。

楼主:
你说的对,可以并联小电容,大电感进行匹配

网友:
你的電感值 和電容值分別為多少?

网友:
不会的。“小电容和电感会使有用信号损耗太多”这句话有问题。LC的值大小和信号损耗没有必然关系。只要匹配到你想要的频率,功率失配减小,输出功率改善。如果LC值不合适,自然不能起到匹配作用。比如shunt L太小,信号被吸收到GND,说明L并没有改善失配。
理想情况下,LC是没有损耗的,只是影响带宽(失配)。在SMD的Q值很高的情况下,损耗忽略不计了。比如在2GHz附近,选用SMD电感Q>40,SMD电容的Q值就更高了.

楼主(2017-12-11):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学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率2.6G,串联电容是0.5pF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功率放大器,在使用时一般首要目的就是要获得所需功率,其次要使其增益满足要求。那么对于第一个目标:获得所需输出功率,在匹配上如何做呢,这个要视器件的工作频率而定。对于低频的,可以使用较多的高Q值电容与微带进行匹配,如果频率很高,用纯微带电路进行匹配,这样可以将匹配插损减到最小。对于大功率功放输出匹配是不建议用电感的,因为电感的Q值太低,损耗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谢谢回答。那如果我需要比较高的功率,在输出匹配端需要串联一个大电抗的电容进行匹配(即一个很小的电容),那这个匹配电容因为有较大的容抗会不会影响正常的信号波形或者阻止大功率的信号通过呢?

网友(2018-03-23):
回复 楼主:

   跟匹配程度有关,匹配好了自然Power都过去了

网友(2018-07-03):
有寄生效应电容得选的比仿真值小吧。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前辈精彩的回答

网友(2018-08-22):
長知識了 謝謝前面的前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