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连接target老是出现同一个问题。

楼主(2017-11-08):
老是出现这个问题,你们有遇到没,每次都得重启电脑,重新弄,讨厌死了,关键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connecting to server一直跑一直跑,却永远也连接不上,还得重启电脑。

网友:
换个下载器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应该是接触不良等原因,下载器买的挺贵的,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或者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