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Sdevice 仿真问题

楼主(2017-11-08):
有没有人用sentaurus Sdevice 仿真时Id-Vg时,刚开始就出现RH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factor 1.0000e+10, 然后就是Supernodal had problems (zero pivot)

楼主: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2017-12-20):
command 发过来看看afatman@163.com

网友(2018-01-20):
这是不收敛的问题  检查一些结构是否有问题,修改步长,网格等再试试

网友(2018-06-21):
仿真不收敛的问题,考虑减小步长,增加迭代次数,如果error还是大于1的话,那可能就要重新mesh了

网友(2020-09-14):
楼主你好,我现在仿真也是这个情况,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紧接着就是电离积分大于一了,而且远远大于一

网友:
不收敛的问题,你可以改改初始步长,再看看物理模型用的对不对

网友(2024-10-18):
将求解器由Super 调整为Pardiso即可

网友:
应该是ParD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