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ids/ib/ibe等等DC电流参数都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7-11-08):
在看器件的DC工作点时有很多关于电流的参数,他们都是什么含义呢?
ib ibe ibulk id idb ide ids is isb ise isub
还有电容里面cdsbo cdgbo zhexie bo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cjd cjs

网友A:
看看spetre手册,在安装目录下有

网友(2021-10-12):
在HELP手册里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B:
从仿真来看,ids和id好像是一样的。没有找到ids的定义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A:
看看spetre手册,在安装目录下有

具体地说是spectremod.pdf文件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B:
从仿真来看,ids和id好像是一样的。没有找到ids的定义

请问这张表在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