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一个系统某个特定时间点的频率响应呢?

楼主(2017-11-08):
比如说一个系统,要1u S的时间才能进入稳定状态,或者说放大器的vdd 需要1u的时间才能达到额定电压,那我应该怎么做频域仿真呢?

网友:
hspice中可以在瞬态仿真的某个时间点做OP和AC分析, spectre应该也有类似的功能, 具体的可以查询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