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同层次merge的问题

楼主(2017-11-09):
在都打散了的情况下,相同的层次之间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怎么也merge不了,是为什么呢?

网友:
不能融合是因为其中有些层次有属性信息,是打散的时候将器件信息保留了,你可以用y这个快捷键来消除信息,然后就可以融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看了一下他们的属性信息都是一样的(除了坐标)。用了你说的方法还是不能merge。这个情况出现在power管的poly上,全选merge后形成两个相连而不相融的部分,当我用大于1/2面积的poly覆盖的时候就能把两部分merge掉,而用小于1/2的poly来覆盖就不能merge了,很是奇怪,我猜想会不会是工艺上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