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求解OSC , 原理图如下。

楼主(2017-11-09):
我有几个疑问,希望打了偶们能帮我解决。1.输入差分对的值怎么确定?是随便设置值还是由偏置电路决定。
2.tuning range  上下值怎么确定。
3.振荡原理是不是由比较器不断的比较来对电容进行充电和放电,以及怎么计算这个频率.

网友:
图看不太清。
第一个图是迟滞比较器,具体计算可以看Allen的比较器那一章,有迟滞区间的计算。
下图有discharge名字,应该就是充放电,ramp就是迟滞区间。周期就按照迟滞区间和电流,电容之间的关系算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了。

网友:
类似于张弛振荡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1.差分对根据你的增益和偏置电流决定。2.tuning range根据你的电容大小,震荡频率和比较器输入范围。3.T充电=C*△U/I冲,放电时间同理,加起来倒数就是频率。

网友(2018-02-10):
tuning range根据你的电容大小,震荡频率和比较器输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