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TCO TCAD仿真服务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7-11-09):
各位大神,公司最近想购买synopsys TCAD仿真工具,如sentaurus sprocess, spx,sde, sdevice,GRAND等做DTCO设计的仿真,目前不知道服务器如何配置,公司IT部门让我们调研,synopsys那边只简单说了一下内存大点,CPU多一些,具体如何配置无从得知。有没有现在用着上述工具做混仿的(一般有几个到十几个器件,14nm以下节点的CMOS器件仿真 SRAM等),清楚服务器配置是什么样的,浮点运算要求高不高,需要不需要浮点运算能力强的GPU搭配,内存要多大,CPU多少个线程够用,还有是否支持集群服务器调用,需要什么软件或者协议进行调用,谢谢!!我是基本算是服务器半文盲,大部分都不太懂,有大神知道的话,帮帮我,谢谢!!

网友(2017-12-23):
這麼說好了, 建議用Intel的CPU:
1. 如果用SPROCESS跑器件結構, 最好CPU工作時脈要高(例如:3Hz或3.8Hz), 同時至少八核心以上。
2. 跑網格(SNMESH), 這幾乎是單工的程序, 需要工作時脈高的CPU, CPU核心數多沒啥用, 這部份花費的時間不多, 可以不用在意。
3. 跑器件電性量測(SDEVICE), 這是多工程序, CPU核心數越多, 跑得越快。

网友:
另外, 圖形顯示卡只是把圖叫出來分析或是在翻轉3D圖型夠不夠快罷了, GPU與跑結構或是電測仿真的速度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