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esign compiler时没有db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7-11-09):
我用design compiler综合,然而工艺库里没有db文件,也没有lib文件,这种情况怎么办?是能生成db文件还是用别的什么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哪家的库?打爆他们。。。。

不过有些提供方的命名也独特的,不一定后缀名就是.lib和.db,可以用vim一个个打开来看看,至少能发现lib文件

网友(2018-01-09):
要是没有找到sdb文件还可以做DC和ICC吗?

网友:
有没有mw (milkyway)?

网友(2020-03-04):
没有 .db 或者 .lib 文件  ,没法做DC综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