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2017-11-09):
CMOS比较器存在输入失调电压,当比较器样本数很大时,它们的输入失调电压有没有统计规律?是正态分布吗?各位大佬,如果有知道的顺手贴一下参考文献

网友:
1,没造之前,一般符合正太分布
2,造完了,失调就坍缩成了相对固定的值,可由没造前的分布预测,但仍然会变,因为使用环境会变
造不准原则。。。

网友:
这逼 装得牛呀!
书里和论文里都有呀,是不是正态分布找找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贴一下哪本书或论文里提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否贴一下哪本书或论文里提到过?

网友:
找个low offset的论文,有测试结果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