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get_pins -quiet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11-09):
请问,get_pins -quiet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有时要加这个option?man了一下是不打印出error和warning信息

网友:
不写proc没啥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这个就是在proc中出现的,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没体会出来,求前辈指教

网友:
get 不到的话不会报错, 脚本可以继续执行. 不加直接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指教,如果有Error,加了-quiet时,程序继续运行。如果不加-quiet,程序就停止了?感觉有Error不停止运行部合理啊,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就是省了个 catch 来捕捉异常,可读性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起来好深奥哦,不太懂

网友:
放在条件语句中试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
get 不到的话不会报错, 脚本可以继续执行. 不加直接报错
引用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