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状态机占的资源多吗?

楼主(2017-11-10):
有的逻辑可以用状态机,也可以不用状态机,不用状态机的情况下也很简单,那么该怎么判断到底用不用状态机,。

网友:
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
控制一个计数器的开始和停止,就没必要了呗。
按我的理解,fsm应该用于有非常规、人为设计的复杂逻辑思路的应用里,比如你要先从一个指令队列里获取一个指令,根据这个指令去做出对应的操作,这个时候最好用fsm,哪怕只有2个状态,这个在后期维护的时候,一目了然。
有些复杂逻辑,需要上电后开始很多顺序性的复位和释放复位,即使这些复位再简单,我建议也用fsm,也是为了后期维护的时候一目了然。
其实一个状态机下,也可以有多种阻塞逻辑操作,比如一个状态机下可以运行一个计数器计数到某个值再跳转到另一个状态,这些小逻辑就没必要编入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