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用signaltap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下载进去就逻辑不对了

楼主(2017-11-10):
在项目中用signaltap调试逻辑正确,在jic烧写过后,在重启,发现逻辑不对了,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尝试去抓一下上电时候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成功了的,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上电时的逻辑用什么方法抓取呢,新手请教!

网友:
考虑随机失效,换个fitting种子的版本测试是否不复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是换个quartus的版本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使用SingalTap调试之后是不是还改变了其它程序,比如把SingalTap里的调试信号删掉?

网友:
估计是时序问题,优化设计违规路径

网友:
回复 1# 谁枫而飘 signaltap会对布局布线有影响,如果你的设计有时序问题,这个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所以要加约束

网友:
Signal TAP调试是在线下载程序,单板已经启动一段时间了,电源时钟已经稳定了。
把程序烧写进去 ,重新启动的话,要考虑几个问题:
1.FPGA先启动的话,输出的什么信号影响了外围电路(关注一下顶层的输出和输入是否有哪些异常的信号输入和输出)。
2.FPGA启动后,需要的时钟和复位电路还没有ready,导致代码中某些状态机跑飞了(状态机是都是完备的吗?)。

两个建议:
1.复位电路加一个延时展宽,这样可以避免上电的时候外围输入输出的不稳定对系统的影响。
2.用signal source and probe 添加一个手动复位,看手动复位是否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情况是这样的现在烧写进去了,但是启动FPGA的时候会有两种情况发生。1:启动FPGA一切正常2:启动FPGA部分逻辑正常,部分逻辑不正常。这什么情况?会是时序问题吗?但是时序问题现象不该是这样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上电板子凉一些,保持时间不好满足。你有检查时序报告吗?

几个方面供参考:
1.时序问题:
     a.跨时钟域的处理.
     b.约束的完备性,及时序报告是否满足。
     c.重新编译了几次版本,发现问题彻底不出现了,可以重点考虑是时序的问题。
2.设计中是否包含状态机,要使用安全状态机。
3.复位工作要做好,有的逻辑有的对初值很敏感,这部分逻辑要重视。
   出现问题后,可以尝试先复位问题模块,不起作用再软复位整片FPGA,看复位是否能够恢复。
   如果恢复后,再反复复位看是否能变坏?

仅供参考,多谢。

网友:
13楼讲得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写状态机的时候,我发现如果采用了if-else if结构,假如省略点最后一个else的话,综合出来会有问题。而且default后省略的话,也会有问题。在这个项目中跨时钟域全部用异步FIFO处理了的,而且时钟才50m,应该不会出现时序不满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