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楼主(2017-11-10):
ADS中的.snp文件用什么编辑器编辑可以保存为这种格式?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就是文本编辑器就行。最后将.txt改成.snp的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把.txt改成.snp?记事本保存的时候文件类型里没有.s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