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443 中crc在接收端怎么进行校验

楼主(2017-11-10):
crc的初始值不为0,怎么进行在接收端接收到数据之后就判断出crc是否正确。首先接收到的数据按byte过来,但是具体不知道多少个byte,最笨只能按照全部接受完成之后在计算一遍crc,看看结果是不是和接收过来产生的crc相同,想请教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不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进行判断

网友:
CRC是边接收边计算,码流接收完也就计算结束,同时可判断CRC是否正确。
CRC的硬件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移位寄存器+组合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就是这个码流在发送的时候后面跟着crc。然后再接收的时候怎么才能让发送产生的crc不进入接收端的crc校验模块,不然全部数据都经过再次计算不是只能产生一个新的crc(由发送数据+发送crc产生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我发送端是做成8bit方式的并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