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命令求助

楼主(2017-11-11):
大神们,请教一下:encounter中那个命令是不让一条path直接插入任何的CELL,顺便问一下怎么删除一个CELL,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21-2-3 09:56):
[已解决]

补充内容 (2021-2-3 09:56):
【已解决】可以参考如下指令
set_ccopt_property sink_type -pin {} ignore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一下:encounter中那个命令是不让一条path之间插入任何的CELL,顺便问一下怎么删除一个CELL,非常感谢!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一下:encounter中那个命令是不让一条path直接插入任何的CELL,顺便问一下怎么删除一个CELL,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有木有命令是不让一条path之间插入任何的CELL,非常感谢!

楼主:
顶一下,不要沉呀!

网友(2018-01-16):
回复 网友B:

1. 没有这样的命令,你可以抓出这个path上的net然后设置为dont-touch2. 如果是buffer/inverter,用ecoDeleteRepeater
    如果是其他cell,不建议手工删除,如果确实想删除,可以用deleteINst $instname
3, 关于encounter的更多东西,可以关注下面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