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本科毕业生的求助

楼主(2017-11-12):
大家好,我是一名即将本科毕业的学生,毕设选择的项目是版图设计,要求50个COMS管以上,我们学校的库只有smic0.18 和0.35两个库,我找了好多论文,有的是管子不够,有的是管子够但是不知道参数是多少,比如管子的长宽比,而且我还不知道怎么计算。于是我买了一本书,书上有一个电路图我觉得可以做,但是没有告诉数据库是什么,我给大家看看我的书。求各位大佬给小弟支招。。。在此感激不尽。。。   小弟现在的水平就是会DRC和LVS的水平。。。求教大家怎么才能知道参数类似的问题,图上写的是GSMC的工艺,怎么才能获取呢?

网友:
如果有pdk,应该完成你说的任务不是问题啊,尺寸在pdk里面是可以在调用pcell时自己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不知道什么是PDK。。。就是可以看出这个电路图各种跟管子的长宽比吗?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是不是0.18工艺和长宽比,有什么办法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直观的判断就是PDK调出来管子的最小比例尺寸,0.18的比较小,没有PDK你也没办法做电路啊!LVS也没得做吧!

网友:
只做版图用不用做仿真?如果要做仿真那就不能随意

网友:
PDK就是你的库,你不是说你有中芯国际0.18库么 就是pd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有simc的0.18的库,那就是说我有PDK了吗?只需要实现功能,然后DRC和LVS跑过就可以了,后仿真是选做,请问可以做吗这个,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学校有smic18和chrt035,哪就是说有pdk了吧?后仿真选做,这个可以做吗?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K应该都会提供的,如果LVS,DRC文件都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很简单了,不难,有pdk,然后按照规则画,过LVS DRC等,后防需要你懂仿真,要搭建仿真环境,调参数等,就需要对电路上要有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好人一生平安啊,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嘿嘿。。。每一个管子都有不一样的长宽比,这个应该从哪来去看?我看书上也没有告诉,还是我用默认的就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嘿嘿,电路图的开关这种是不是得画两个图?我没有画过带开关的版图。是不是版图里不用画开关呢?

网友:
正常cadence 电路图里面就显示宽长比的。如果你是刚入门联系连线管子弄成一样的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图不需要,它只是按照电路要求来画的,开关这种说法只会存在电路中。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带开关的那个是什么情况,正常电路图中只含有工艺库中有的器件。问问题最好把图附上。。

网友:
找个做电路的,你给他画个版图不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画的电路图在我一楼已经发出去了,你刷新看一下,开头有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只是一个示意,并不是实际的mos电路图。你要毕业设计做layout你去找个做电路设计的研究生的毕业设计,把上面的电路画成layout不就行了?

网友:
老铁,你是做CMOS比较器吗?我也做这个,电路图连出来了,管子宽长比不知怎么搞,仿真也进行不下去,更别说画版图了。。。有材料参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跟你是一样的情况,根本不知道宽长比,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