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的PSRR

楼主(2017-11-12):
我的带隙基准电压源的PSRR曲线为什么会从负数到正数呢?那这样的曲线正确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若定义psrr=dVr/dVdd,那低频时候的psrr就是负数,但这类定义,高频正常顶多到0dB,你这怎么会正的,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啊。
比如output transistor Mp,有一个比较大的cap between gate and vss,Vdd输入小信号,这个gate相当于虚地。这样,这个Vdd小信号,直接被gm放大。Mp相当于一个common gate amplifier,20dB很有可能。

当然,这是一个bad design experience。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检查电路。看看Vdd到gate的signal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懂,那这样我应该怎么发现问题所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结构是最简单的带隙结构,实在看不出问题呀,运放的增益和电源抑制比都够,相位裕度也到60.4°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这个PSRR也可以吗?还是说必须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改进后的电路,我在输出端加了一个电容  高频率时候就也是负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加电容后,高频时PSRR也为负数了。

网友:
1)加cap肯定对psrr有帮助。减小reference那里的impedance。
一般都要加一些。根据noise等要求,几十到上百pF都常见。
你要一点不加,vdd直接通过Mp的cds,couple到reference,也够受的。

2)你如果希望从电路上把psrr做得更好。可以检查一下amplifier output那点的ac response,他跟vdd越好,(gain越等于1),那psrr越好。
如果要提高10~100MHz这个区间的psrr,amplifier的loop应该已经断了。你就尝试在哪里加点cap,使得amplifier putpur可以尽量follow vdd。比如,最简单的方法是在amplifier output和vdd加一个cap。

3)你老师的建议,我也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输出加电容是对的,一般要 加一个稳压滤波Cap,容值 0.1p~几个pF,看实际需要

网友:
you can search allen 2nd edition ~ psrr define

网友(2018-01-02):
你仿真的时候是在电源上加了一个AC信号,实际仿真的是电源到输出的增益,在低频处当然是负的,其实严格上来说,你仿真的不是PSRR,而是P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