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irtuoso的安装

楼主(2017-11-12):
课程要求使用virtuoso xl ,电脑内已装redhat9.0,请问如何安装virtuoso,最好能提供安装包雨详细安装教程,本人之前从未接触过虚拟机与版图,所以请具体讲解,多谢。

网友:
电脑上装了红帽子linux系统是吧,那你就不用虚拟机了,你直接安装virtuoso。关于安装包与教程我记得论坛都有。

网友:
一般都是安装cadence 用virtuoso  单独安装的我没见过。ic5141 安装在red hat4下比较好,高版本可能会出现不兼容。。

网友:
不要用这么高版本的linux ,低版本兼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