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I+STARRC问题

楼主(2017-11-12):
在用CCI+STARR flow 抽取一个数字模块的寄生,先calibre -lvs,后calibre -query,最后starrc,在lvs_runset中把#define DFM_RULE和#define CCI_DECK打开,关闭LVS_DECK。目前第一步lvs都不能执行(如果只打开LVS_DECK,可以完成),报以下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Operation EXECUTING on HDB 1(T35198 S1 E0:1955 H0:14 A22:1850 C4 F00 X01)
DBRMS I/O ERROR

MTFLEX RUNTIME WARNING: Problem with HDB 2 performing execute<vector>

Pseudo HDB execution failure
Drc_Pipe_stream::read_bytes() : Failed read() with error Connect reset by peer
DRC_ABORT:Invalid argument
killed

网友(2025-02-13):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