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 时候,遇到这两个问题,有知道怎么解决的么

楼主(2017-11-12):
(图片)

网友:
问问题一定要把信息说全,你要告诉人家你做了什么操作,然后导致了什么问题,而不是直接贴个图让人家去看,去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啊,就是encounter  第一步  加库文件 这步就出现错误了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