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

楼主(2017-11-12):
为什么最外面这个  紫色的框  怎么一直都无法删除呢?(VM虚拟机,红帽4系统,IC514,SMIC18的库)
无论怎么重启,都没用。
请大神指教。

网友:
IC5把所有层次都显示出来并且都可选中!LSW-Edit-ALLValid(或者可以自己判断并找出那个层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它工艺库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SMIC18有点怪,其它图层都可以选中,就这个边框选不中,LSW那里不知道怎么设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点击AS试试 应该是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按了还是选不中那个边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玄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allete Assistant - Object pannel 里面的P&R boundary 勾选上就行了。(其实就是LSW下面 objects那个框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确定那个边框是个CELL单元还是层次,如果是层次再看看别的层次能不能选中如果可以你就按照我上面那个说法把所有层次都显示出来,然后试试看能不能选中(有可能这个层次不是在顶层而是在底层可以进去看看)。AS是可选中 NS是不可选中(层次)

网友:
7楼说的是IC61的情况

网友:
看你那个层LSW里面有没有  有的话就可以删除
gen from source 时把boundary那个选项去了 生成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
XL自带导出来的,楼上说了解决办法。你做好了layout可以有两种办法解决:1、重新产生一遍XL,然后去掉那个选项,然后把你画的东西移过去就行了。2、layout中的layer能看不能编辑状态而且layer还不出现在LSW里面,这个是工艺的PDK导致的,可以通过修改tf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找到那个层次然后将后面的属性由nil改成t就好了。这样可以实现层次能看能编辑。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XL自带导出来的,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已经解决,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已经解决,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问题已经解决,学习了

网友(2018-01-18):
Lsw Edit set valid layers 选项all valid点一下后,层次全部出来了,那个紫色的框你就能点击并删除,之所以删除不掉是因为层次没选择可编辑

网友:
先edit valid layers 把prbndry这一层勾选出来   然后就可以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