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做clock tree卡在中间不动了

楼主(2017-11-13):
各位大侠们咨询个问题:问题描述:用innovus做clock tree,分别采用ccopt_design和ccopt_design -cts,工具都会停在同一个地方不动,卡住点如下图所示:

目前怀疑:clock结构复杂工具处理不过来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你看看报出来的insertion delay 最小0.05ns, 最大6.357ns,估计工具balance不了,所以一直卡在balancing framents这。如果时钟结构复杂,最好自己写spec,工具自己产生的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不创建skew group能不能做完?能的话再调skew group

网友:
可以在ccopt之前生成一份spec 文件。看看哪些clock节点被抓出来当成through pin,或者不同的skew group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insertion delays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insertion delay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用插入延时来解决以上问题?首次做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插入延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