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 617仿真失败

楼主(2017-11-13):
Cadence (R) Virtuoso (R) Spectre (R) Circuit Simulator
Version 15.1.0.284.isr1 64bit -- 12 Nov 2015
Copyright (C) 1989-2015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Cadence, Virtuoso and Spect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others are the property of their respective holders.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User: root   Host: hades   HostID: 7F0100   PID: 3759
Memory  available: 1.6428 GB  physical: 3.9580 GB
Linux   : CentOS Linux release 7.4.1708 (Core)
CPU Type: Intel(R) Core(TM) i7-7700HQ CPU @ 2.80GHz
All processors running at 2808.0 MHz
        Socket: Processors
        0:       0,  1,  2,  3
        1:       4,  5,  6,  7

System load averages (1min, 5min, 15min) : 8.1 %, 8.2 %, 4.9 %
This is a virtual machine

Simulating `input.scs' on hades at 1:56:43 PM, Mon Nov 13, 2017 (process id: 3759).
Current working directory: /root/simulation/buffer_test/spectre/schematic/netlist
Command line:
    /opt/cadence/MMSIM151/tools.lnx86/bin/spectre -64 input.scs  \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0_3100_1 -format psfxl -raw ../psf  \
        +lqtimeout 900 -maxw 5 -maxn 5
spectre pid = 3759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FATAL: Failed to initialize license API!

lmStatus: ERROR (LMF-01001): License call failed.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opt/cadence/share/license/license.dat:/opt/cadence/share/license/licens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FLEXnet ERROR(-1, 212, 2):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LMF-01001' for more information.

软件打开没有问题,license用的是论坛里的,画图也是OK的。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这里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opt/cadence/share/license/license.dat:/opt/cadence/share/license/license.dat.
可以找一找license的地址,应该是在/安装目录/IC617/share/license/license.dat,把这个地址改到.bashrc里的license环境变量,应该是export CDS_LIC_FILE=$CADHOME/IC617/share/license/license.dat,正确对应起来,然后重启一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