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安装问题

楼主(2017-11-13):
cadence里安装calibre2010遇到问题如下描述:在Linux终端terminal下直接输入命令calibre -gui启动calibre,calibre可以正常运行,如下图所示
但打开layout绘制界面virtuoso,工具栏中并没有calibre选项,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急急急,求解答

网友:
51需要改东西的,在cadence下面。
将calibre集成到Cadence
在IC5141的安装目录下/tools/dfII/local/ 下面找到.cdsinit文件

在最下面中添加以下两行
setSkillPath("/home/eda/mentor/ixl_cal_2008.1_20.15/pkgs/icv.ixl/lib")

load("calibre.skl")
我安装时用的教程里面考的,祝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