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 求助!

楼主(2017-11-13):
各位好,刚开始学习nanosim+vcs ,安装了nanosim 2008.03 sp1

bashrc设置:

export MANPATH=/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doc/ns/manMANPATH
export PATH=/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amd64/amd64/ns/execPATH
export NANOSIM_64=1
export EPIC_HOME=/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

运行 nsgui,可以打开gui界面,
跑 example的lab1, adder.vec adder.spi
simulation报错:
/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amd64/amd64/ns/exec/nanosim: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ode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助大家帮助解决,万分感谢!刚开始学习nanosim+vcs,困难重重!

网友:
这是analog板块,你这个应该发去数字板块吧

楼主:
EDA里面已经有libModel.so了,我locate libModel.so,有找到下面几个:
/opt/synopsys/NS_B-2008.09-SP2/amd64/amd64/ns/exec/libModel.so
/opt/synopsys/NS_B-2008.09-SP2/amd64/amd64/ns/lib/libModel.so
/opt/synopsys/NS_B-2008.09-SP2/doc/ns/examples/nanosim/ADFMI/sin_hwi/libModel.so
/opt/synopsys/NS_B-2008.09-SP2/linux/linux/ns/lib/libModel.so

我把这几个lib路径加到LD_LIBRARY_PATH里面,问题还是存在。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ocal/lib:/lib:/usr/lib:/usr/dt/lib:/usr/openwin/lib:/opt/synopsys/NS_B-2008.09-SP2/amd64/amd64/ns/exec:/opt/synopsys/NS_B-2008.09-SP2/amd64/amd64/ns/lib:/opt/synopsys/NS_B-2008.09-SP2/doc/ns/examples/nanosim/ADFMI/sin_hwi:/opt/synopsys/NS_B-2008.09-SP2/linux/linux/ns/lib:/opt/synopsys/NS_B-2008.09-SP2)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还是报错:
/opt/synopsys/NS_B-2008.09-SP2/amd64/amd64/ns/exec/nanosim: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ode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用的是bashrc,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可以把你的bashrc或者cshrc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