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Sigma-Delta调制器中低频噪声大的原因?感谢解答。

楼主(2017-11-13):
打扰大家了,我现在在做离散Sigma-Delta调制器,OSR=256,fs=12.8MHz,结构为二阶二位的,在cadence中做晶体管级电路仿真后导出2^15个点做FFT,但是低频有较大的噪声(低频出现上翘),我仿真时序是没有勾选transient noise选项,就是这个低频噪声限制了调制器的整体SNR,感谢万忙中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没看出大毛病,把switch换成ideal的试一试

网友(2020-01-12):
可以问一下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我做设计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而且系统结构和您的一样,离散二阶,256倍过采样,是音频中应用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