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 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7-11-14):
    期待大家的回答。
    写一个小程序,uart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波特率是9600,当按下发送按键后,使用串口助手能成功收到 设置的 8位发送数据。
    想着试一试debug流程。我在原sourse中mark_debug了 4个信号。bps_clk是 波特率时钟,每一个上升沿发送一位数据,rs232_tx是发送总线。done是发送11 位数据后,使能为高电平。 tx_state 是总线状态,忙 为高电平, 空闲为低电平。
    open_target时, JTAG 是 30Mhz。
    可是为什么看不到波形呢?而且到 1024 波形就截止了。不是应该和仿真看到的 波形一样吗?

网友:
冤孽啊,冤孽,竟然没有人给回答。
你的trigger setup 中没有信号,这是不行的,你要选择一个信号拖进这个窗口,作为触发的条件。例如你把rst_n拖进这个窗口,并设置成0,那么当rst_n是0的时候,才会出现波形。我反正就是这么理解的,不对的话,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实际上我也遇到楼主的情况,以为波形自动就出来了,然后就去问别人怎么回事,对方根本不屑,说你懂触发吗?我真的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