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比较器第一级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7-11-14):
这个比较器第一级是做什么的?

网友:
第一级就是放大器,“无穷大”负载,增益应该比较大

网友:
用什么结构,看电路要求吧。 增益大,速度慢,反之亦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师兄666

网友:
第一级已经是一个迟滞比较器,看Allen比较器一章,内部迟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6毛啊。 说错了, 这种结构用在比较器里确实是迟滞作用, 和放大器搞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否迟滞,看负载MOS的比例,正比例是 大增益,负比例是迟滞

楼主:
第一级已经是一个迟滞比较器,看Allen比较器一章,内部迟滞。
引用 网友C:

对 画成那样没认出来。。。应该是下图这样的
那第一级是一个放大器,第一级为什么用个放大器呢?

楼主:
第一级就是放大器,“无穷大”负载,增益应该比较大
引用 网友A:

第二级呢?

网友:
第二级为什么不用一个反相器代替呢,哈哈哈哈

网友:
第一级已经是一个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