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sv中real类型的用法提问

楼主(2017-11-14):
在代码中要对仿真时间进行换算。将实际的time转换成symbol time或者ui time。举例 :1 symbol time=1.6ns。

有个时间戳的时刻是 real a=15000000fs;

         (a/1000000)/1.6ns = m symbol time 这个表达式看起来蛮对的。但是/为整除,余数该怎么得到呢。。于是加了
          (a/1000000)/1.6ns + (a/1000000)%1.6ns  加了%之后vcs编译不通过,说是% 不能用在real类型上。

求救,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应该不是整除吧,可能是显示精度的问题,$timeformat(-9, 3, "ns", 8);改变一下显示的精度,
sv中有$floor函数,应该可以得到小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