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输入输出范围怎么确定啊?

楼主(2017-11-14):
比如说,要求输入1.8-1.2,输出1.6-1.0,这是什么意思呢,输出变化的话,不是要改变基准电压吗?

网友:
输入是电源的变化;输出可以通过电阻分压。

网友:
不会有输入低输出高的应用场景的
输出保证在dropout范围内能够满足档位
稳定性保证输入输出高低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这个输入一点八的上限,1.2的下限应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
就是说你的基准和放大器能在1.2V下正常工作

网友:
    这是你LDO电源定死的啊
    比如你挂在buck平面下,然后平面又有调压需求,这个范围就来了呀
    如果你挂在VBAT下  基本就是2.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