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edhawk进行static IR dynamic IR 仿真流程

楼主(2017-11-15):
最新在学习redhawk进行芯片的功耗仿真,主要学习以下几个方面:
static IR 仿真,dynamic IR 仿真,low power 仿真,EM 仿真。

在这些仿真流程中,有些数据需要自己产生,比如APL,ATE, GDS2DEF等,哪位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最好的资料 就是 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紧任务重啊,ug在看,进度比较慢
谢谢!

网友:
apl厂家会提供,不提供就根据spice自己转,比较麻烦
ate,gds2def都是自己转的

网友B:
1 . APL一般是foundry厂提供。
2. ATE需要自己产生,产生ATE,需要两个文件,一个是command file,假如叫 ate.cmd,
ate.cmd的内容在ug里面的setting up ATE章节的Command File子章节有,只有9行,复制粘贴进去就可以了。
另一个文件就是指定网表路径,lib库路径,spef路径,sdc路径的文件,这个文件名必须叫${design}.ate,
${design}.ate的写法格式参照setting up ATE章节的Configuration File子章节.

然后  ate  ate.cmd会产生${design}.timing.gz, 就是你需要的ate文件

3.gds2def,一般是bump的gds,以及memory的GDS需要用def,分析起来更准确
gds2def,需要的文件有 gds, lef, layermap三个文件.
gds, lef文件不说例,说一下map文件(经常foundry没提供redhawk的map文件,需要自己写)
###layermap
MET1  m  11:0; 11:235     11:20
VIA1    v    37:0;37:235       -
MET2  m   12:0                  12:20
有了这些文件,直接通过命令 gds2def    gds2def.config就可以了
gds2def.config的内容如下
################################
TOP_CELL    PB8W
GDS_MAP_FILE  ./layermap
VDD_NES  VDD
GND_NETS VSS
GDS_FILE ./PB8W.gds
LEF_FILE SP013D3W_V1p1_8MT.lef
EXTRACTION_STARTING _LAYER  MET1
GENERATE_PLOC_USE_INPUT_LEF_PIN
USE_LEF_PINS_FOR_TRACING  1
CHECK TRACING  1
OUTPUT_DIRECTORY  ./

楼主(2018-03-15):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非常详细,受益匪浅!神人也!

网友: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6-06):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用redhawk产生CPM model时ground的电流为负值,是ground流向digital,还是digital流向ground呢?
如果power的电流有正有负是正常的么?

网友(2018-12-03):
回复 网友C:

    电流负值应该是把电感引入进去了吧? ground bounce 可上可下。

网友(2019-04-09):
有没有人遇到过gds2def -m转std cell不生成pratio的问题

网友(2019-12-17):
请问一下,如果我在分析的时候调用了子模块,那么我在ate分析的时候是加子模块的lib  还是netlist呢?

网友(2020-07-02):
引用 网友B:
1 . APL一般是foundry厂提供。
2. ATE需要自己产生,产生ATE,需要两个文件,一个是command file,假如叫 a ...

Have any example for CCS timing library transfer to APL?
which might use the aplccs utility, right?

网友D(2020-11-01):
有人知道gds2def这步提示说net vss not found是为什么吗?VDD就没这个提示

网友E(2022-01-13):
引用 网友D:
有人知道gds2def这步提示说net vss not found是为什么吗?VDD就没这个提示

这个cell的VSS net不叫VSS,可能是VD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cell的VSS net不叫VSS,可能是VDD。

说错了,可能是GND

网友F(2023-02-03):
引用 网友B:
1 . APL一般是foundry厂提供。
2. ATE需要自己产生,产生ATE,需要两个文件,一个是command file,假如叫 a ...

首先谢谢! 写的很详细,按照上边写的,我这里可以跑出来2了

另外3中的gds2def中的mao里面的层num是:
layer_number  layer_test_number  吗

第三列是对应layer的什么numbei ? 如上边写的  11:20  这个是什么

网友(2023-12-04):
引用 网友F:
首先谢谢! 写的很详细,按照上边写的,我这里可以跑出来2了

另外3中的gds2def中的mao里面的层num是:

第三列对应的mask的号码,第四列是金属对应的text层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