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前辈来看看10bit ADC 测试结果,谐波为啥这么高

楼主(2017-11-15):
下面是自己之前AD的测试图,得到论坛一前辈指点,利用声卡产生低频的信号源1KHZ左右,其中一个是频谱仪(16bit标称)的图,另一个是自己FFT后的图。频谱仪显示输入信号SFDR72dB,估计SNDR大概能达到10-11bit的有效位数。这测试结果太差了。这里面我直接用VDD和地作参考,而且这里模拟电源PAD是共用的(DAC,比较器,下极板开关共用),电源用的泰克电源,用了一个大电容1000uf和一个滑变电阻组成的rc滤波器做模拟电源滤波。

楼主:
FFT图片修改两次才上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信号源测。就这两张图反映不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谱仪也是FFT ,按理说测试的结果应该也是大致的图形,但谐波却这么高。如何判断的是信号源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是说了一种可能。
1、测试考虑最多的就是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对于ADC,信号源以及输入信号链出问题的几率最大,再就是reference和电源/地,不仅仅要看仪器spec,还要看PCB板和芯片。

2、你只看了频谱仪的谐波,还要看噪声。另外,信号源接频谱仪和接到芯片内部的性能是有差别的,差异取决于PCB板设计合不合理。

如果以前没测过ADC或者PCB板不是有经验的工程师做的,建议先拿ADI、TI的ADC开发板或者实测过的ADC搭建可靠的测试环境,或者找人帮忙看下你的PCB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于频谱仪h和ADC还有一点。频谱仪和普通AD的原理应该是不一样的,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但如果ADC没有前置滤波器而且ADC的带宽无穷大,那么无穷远处的信号也会映射到ADC的第一奈奎斯特区,频谱仪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我这个前面加了自己搭的RC低通滤波器,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