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二阶sigma delta调制器直流附近低频噪声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7-11-15):
我们做的是一个二阶二位的调制器,过采样率256,采样时钟是12.8M.把仿真的结果从cadence导出来在Matlab中做的FFT,取得点数为2^15。下面是FFT的结果:
理论的snr应该在110db左右,但是由于低频噪声使得仿真出来的结果只有80db.想请问一下这个是电路设计的原因比如直流失调还是FFT算法的原因,我们可以直接去点前面两个点计算snr?

网友:
1,确认是直流失调引起的话,直流成分可以不记入SNR。源数据没有DC成分,matlab计算后是不会产生的
2,HD3太高了,现在它在带外,低频应用时就在带内了,会吃掉SN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