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的自偏置环路

楼主(2017-11-15):
最近在仿一个带隙基准电路,里面的运放偏置电流是由带隙的PTAT电流自偏置提供的。

在做bandgap的ac仿真时,发现在某些corner下,相位会从0度开始(正常情况,因为负反馈,在低频处应该是180度的相位)。请教下群里的大虾们,这个现象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左图是采用的带隙基准电路结构图,红色表示运放的偏置电流提供方式,ac环路断在运放的输入端,n和p处。
右图是ac response图,上面是正常的结果,下面是有些corner,相位反转了。

当我断开运放的自偏置环路,用一个理想的电流源去替代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消失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这是一个真实的仿真结果吗?

网友:
这是断环方式造成的,建议在运放输出断环进行stb分析试试,运放输出能断掉所有环路,所有环路综合影响下的稳定性才最真实

网友:
如果只是某些corner下,比如SS低温,出现这个现象,应该是正常的(理由可能是存在没断开的环路);还有断环位置放运放输出再看一下结果(此时自偏置环路也断开了)

网友:
用STB断运放输出仿真phase margin试试

网友:
真实现象。电路有多个环路,断的位置不同对相位曲线有影响。